Z560 掉电。。。。

楼主(2014-03-24):
求助呀~~~又没有人遇到联想Z560独立显卡的机子掉电问题呢~~~

开机电流跑到1.2-1.1-1.3然后掉电到待机然后自动触发反复这样~~~cmos电池去掉的~~刷bios不行啊~~是不是桥有问题HM55的打算换一个~~~有没有高手遇到过呢~~

网友:
谁来给指点一二呢~~~~大电感阻值都正常,都有电压~~~~

网友:
大电感有不代表都有,找图纸看看那些转的电压有没有,一般是八脚管子的

对

网友:
   反复几次???

网友:
过了内存没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