梅捷AM2单桥板不跑码

楼主(2014-03-24):
昨天接到一梅捷主板,AM2的,开始跑50到23不动,拆下主板,清灰,在测,直接不走码,不跑码。上CPU假负载测量核芯电压正常,复位电压为零。肯定是复位电路不正常或者是南北桥工作条件缺失造成复位失常。当量到北桥供电时为零,断定为无北桥供电引起复位失常。北桥供电IC为RT9214,量其1、5脚供电为12V正常。2、4脚电压为零无输出,示波器也量不到波形。7脚电压为0.7V,肯定不正常,正常时为1。7V左右。此桥外接一小三极管,B极电压为零,正常。拆开来测量此管并没短路。怀疑9214损坏,换上一个,顺便将两供电场管也逐个拆下测量,用针表10K档测量其导通能力正常,于是一起装回。量2,4脚仍无输出,7脚电压仍为0.7V于是怀疑是不是负载短路了,测内阻为7欧,与同类板相比在正常范围。于是又怀疑9214外围阻容元件失效,将其一一测量并代换,也无果。维修陷入困境。
找到这个IC的电路图
发现12V正常,其他没输出。。实物图
发现7脚除了与三极管相连还与Q1S极连接,在与两个场管一端相连,就这两场管无电压过来,p2003bdg.手上没有同型号的了,找了两个p0903bdg换上,在测场管电压,两端有了,复位灯亮了,开始跑码了。

网友:
zhx65257855 -1 严禁灌水

网友:
高手啊啊-这辈子没见过

网友:
欢迎收看哈李小龙之 构思

网友:
"顺便将两供电场管也逐个拆下测量,用针表10K档测量其导通能力正常"两个场管正常,不跑码,后面又换了这两个场管,跑码了,什么原因?场管不良???????

网友:
RT9214工作条件没满足所以没输出控制