NF桥BGA加焊

楼主(2014-03-24):
NF桥加焊温度 225度 高出5度 不知道 会不会这5度高出的原因 导致NF单桥加焊坏了 之前主板可以触发跑60 压桥跑马了,加焊后不触发了 PCI-E对地阻值一致,USB没有短路 单桥上面的 小电容对地只有12 请问是不是 被我加焊连锡了
PW+ 4.34V RESET 3.3V
跪求高手出现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

网友:
nf桥加焊成功率不太高啊

网友:
取下桥重做吧

网友:
单桥的吧,估计是板子变形,加焊倒变成虚焊,重置吧

网友:
多多练习下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