围观HP CQ43-430TU诡异花屏!!

楼主(2014-03-24):
机型:HP CQ43-430TU
板号:因把老板装上去了,怕麻烦就没下,新板怕退不了未敢撕了看,故略
故障:能开机,键盘不灵,无线网卡不能用,系统进不去
检修:
           七天前接手这台故障机,当时速度拆机,发现主板多处进水腐蚀,主板屏接口处及EC处引脚有腐蚀烂掉的现象,因当时未想到发贴,就没有原始图片了,估计上述故障可能是进水导致的。图略。

           遵循进水机“洗洗更健康”的原则,用洗板水把进水腐蚀处清洗,焊接,补断线,换掉EC:IT8518E(1149-CXA),检查完毕,上电触发,因原系统破坏了,重新做了个系统,顺利的进入系统,无线网卡也可以用了,键盘因进水不灵需要换,这个暂且不表,诡异的现象开始了,上图:

          能看到轻微花屏吧,此现象让我瞬间想到了显卡驱动,屏线,屏,显卡,内存,CPU,及元件腐蚀变质等,此机显卡未上件,见图:

         因有备货,前几项快速排除,皆不是!!!

         至此我纠结了,难不成元件变质导致,仔细的查了查屏接口各引脚,测量LVDS差分信号,都正常, 又把主板翻来覆去看来看去,未发现明显异常,最后一项没有CPU换(INTEL SR0HZ),想想可能性小,CPU在那一面也不能会伤到CPU,能力有限加上客户催的急 ,就报换板了,不想烦了。

         过了两天,主板到了,速度装上没成想痛苦揪心的事还是发生了,还是轻微花屏!!!说明原来进水主板我处理好了,至少说明不是主板问题了,我  无语了……,想最可能的就是CPU坏了,只剩最后一招了,如果不是那就没天理了!!!

        找送修的机器,找来找去,在前台发现前三天有个客户送修一台进水的机器,修好了,在前台还没取走,是I5的,拆!!!怕麻烦可不行了,现在这个本了的客户同意换板今天下午来取的,现在还没好,可是交不了差了!!!

        取下CPU,换上,开机进入桌面,这下不花屏了,让我如释重负,至此问题解决了,见图:

      总结:我一直在纠结进水的板子我没有修好,没想到这款集显的机器出现轻微花屏却是CPU引起的,只不过当时没有CPU测试(此CPU太贵没有备货),如果这台客户机器推迟几天送过来,就没这么纠结了!!! 有能力的朋友能解释一下为什么吗?

     发贴不容易,分享就更不易,看着还可以的话,望朋友们加点分哦 ,谢谢了!!

网友A:
一般进水的机器不是先烤板,再进行洗洗么。估计那CPU也没有坏,是CPU座子也进水了。随便点想法……呵呵……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一般进水的机器不是先烤板,再进行洗洗么。估计那CPU也没有坏,是CPU座子也进水了。随便点想法……呵呵……

此机进水很长时间,C壳下面进水处,有两处,一处在EC处,一处在屏接口处,进水面积不大,CPU座在另一面进水可能性极小,CPU在前三天修的那个客户机器试了也是轻微花屏,证实CPU确实坏了,

网友B:
又学习了,谢谢楼主分享,真是涨姿势啊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又学习了,谢谢楼主分享,真是涨姿势啊。

共同学习进步吧,其实搞维修真的挺痛苦的,有了分享就会少走一些弯路,

网友:
现在这种新的机器 CPU没有备的有试的 很麻烦 。。。

网友:
呼呼  可以

付吕剑武 -2 严禁灌水

网友:
新手过来学习

网友C:
前几天修到这个机器装系统打显卡驱动就花屏,着实头疼,以为显卡,拆开压根就是未上件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前几天修到这个机器装系统打显卡驱动就花屏,着实头疼,以为显卡,拆开压根就是未上件。

说不定是CPU哦,呵呵,

网友(2016-12-11):
这个故障麻烦的很

网友:
这么老的帖子都顶起来了?修机器备些配件是必须的。。。搞个奔腾的就可以了

网友:
这个故障麻烦的

网友:
呵呵,我曾遇到过CPU问题导致OFFICE装不上

网友:
CPU核显出问题了

网友:
这是14年的帖子  这都能顶起来  厉害

网友:
cpu的问题。没看懂,在看看!!!

网友:
集成显卡坏了

网友:
经验多点,少走弯路

网友:
2.3代的cpu最便宜的也就几十块一个可以备一个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