G470 无cpu供电

楼主(2014-03-24):
前几天修台g470进水的机器,大家都这道g470修10台得7、8个进水的,,,看进水痕迹是在EC周围,开始刷刷补上些腐蚀的电阻电容可以上电了,所有电压都出了就cpu和集显供电没出,测cpu供电芯片脚电压都正常也有vron信号3.3,但就是不出看到别的帖子说把24脚接地电阻去掉看电压会不会出来,试过后电压是出来了,芯片是好的芯片也换过了,但安上电阻又不出了,cpu换过了,ec和南桥bios都刷过,看网上说有换南桥好的,可这种南桥也不是随便换的啊,重植一个费得眼疼,我只是先修了一下可还是不行,想问一下是不是哪儿我疏漏了没有想到,具体再测些什么地方还请指点啊,对了ec也换过了! g470 LA-6751P_53P

网友A:
楼主看一下是不是有电阻或者保险阻值变大的 还有就是焊芯片的时候碰掉件没有 注意细节 我碰到过换了好几个芯片都不出电压而且芯片烫 结果有一个电容挪位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楼主看一下是不是有电阻或者保险阻值变大的 还有就是焊芯片的时候碰掉件没有 注意细节 我碰到过换了好几个 ...

可是现在强制开启 能出电压??  如果是有哪些不良的不应该吧??

网友B:
现在的这些机器不好修了。。。这种芯片还受控于4脚和6脚的SMBUS总线,,,哥们你再仔细看看进水的部位还有没有料件腐蚀的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现在的这些机器不好修了。。。这种芯片还受控于4脚和6脚的SMBUS总线,,,哥们你再仔细看看进水的部位还有 ...

en  4脚和6脚的SMBUS总线  怎么查有点不懂???

网友C:
niu  a   tai  gan  xie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niu  a   tai  gan  xie

你评论也太不给力了啊, 我这是重复资料吗??

网友:
机器修好了  南桥坏啦

网友D:
引用 网友B:
现在的这些机器不好修了。。。这种芯片还受控于4脚和6脚的SMBUS总线,,,哥们你再仔细看看进水的部位还有 ...

非常感谢 机器修好了 南桥坏了

网友E:
这个机器的CPU供电都快成通病了,哪都能引起,不过楼主的还是很幸运换桥好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这个机器的CPU供电都快成通病了,哪都能引起,不过楼主的还是很幸运换桥好了

恩恩   是啊 真没办法了 所以只能动桥了

网友F:
南桥有损坏吧  还是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南桥有损坏吧  还是

恩  南桥坏了,换了就好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非常感谢 机器修好了 南桥坏了

嗯。。。好了就行了。。SMBUS总线就是系统控制总线。。不好判断。。。最好有示波器看。。。。

网友:
我就怕修这种cpu没出来的啦,难搞

网友(2014-05-30):
查一下CPU 的VID信号有没有,那是桥发出给CPU 核心供电芯片……

网友:
上次修了个G480,是被一盆海水浇了,查了个遍还是没头绪,期待楼主问题解决了分享分享

网友:
cpu真爱坏。。刚修过的,不出集显供电。供电芯片不太爱坏。桥给cpu的pg不好测。直接测svid,确定cpu好,就剩桥了

网友:
去掉24脚电阻以后有电压,基本上就是刷BIOS 然后换南桥。

网友:
这个机器的通病啊

网友:
这机子确实是很邪门 之前修到的绝大部分都是进过水的 难道这机子这么爱喝水嚒!!

网友:
二合一的桥,要与BIOS通迅正常才能才生CPU电压

网友G(2014-06-29):
我的也是这样但是老师不让我做南桥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我的也是这样但是老师不让我做南桥

呵呵  那你让他搞下不就行了

网友H:
修过一台一模一样的问题G470 换了南桥OK ,然后用了一个月,又坏了,这次加焊了南桥就好了,然后反反复复。搞得累死

网友:
进水的都不好修啊,

网友:
这个机器CPU 坏的也很多啊

网友:
联想10台9台进水…还烧一大块

网友I:
楼主先看看这个图   HM65系列 不按常规走。凡属于在PROCPWRGD之前的故障 都会导致不出CPU供电 !

网友:
引用 网友I:
楼主先看看这个图   HM65系列 不按常规走。凡属于在PROCPWRGD之前的故障 都会导致不出CPU供电 !

另外也多考虑下CPU    这机器CPU的确很容易坏

网友:
个对视力跟灯管要求高

网友:
引用 网友H:
修过一台一模一样的问题G470 换了南桥OK ,然后用了一个月,又坏了,这次加焊了南桥就好了,然后反反复复。 ...

南桥一般返修的还是比较少的

网友:
南桥 和bios