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kc 看电影全屏黑屏

楼主(2014-03-24):
一个HKC型号G2208的显示器   客户拿来的现象是一通电用2分钟左右黑屏     初步判定是高压条或灯管问题
   最后经过代换判定灯管和高压条一体板都有问题     换了显示器灯管后又找了个AOC 23寸的电源板改装装好了装起显示器连机通电一切正常      试了半天也正常    客户拿走    地二天又拿回来了   说看电影全屏会不定时黑屏     黑下下又自动来    来了又不定时的会黑屏    反复这样      看电影不全屏的话都正常      我把显示器接到我主机一试   确实有这问题         请大家帮分析下后面的思路

网友:
测试一下灯管

网友:
我怎么觉得像驱动板的问题啊   全屏和不全屏对于电源部分和高压是没有区别的   只有驱动板了吧   个人意见  仅供参考

网友:
驱动板的问道比较大,换一块驱动板吧~!

网友:
全屏和不全屏对于电源部分和高压是没有区别的   只有驱动板了

网友:
建议重烧下程序!

网友:
先调用一下出厂值,如果无效,重新烧录程序。

网友:
显示器黑屏与看电影无关,,,

网友:
从新刷写程序

网友:
我就来做下总结:(呵呵)
经上面多位工程师一致认定,你这故障原因在于:驱动板。

网友:
灯管和高压板一起出问题的不多啊,就是高压板有问题可以改个高压板就行了,没必要把电源高压一体板一块换了的。。。。你现在问题,全屏黑屏,应该是驱动板上的问题,先恢复出厂设置试试,不行,就刷程序吧。

网友:
你改了电源板。 当然是电源板坏了。

有可能是电源带不动。

网友:
先用通用驱动板改一下试试,如果还有问题就是电源板或灯管了。。。。

网友:
驱动板MCU问题,刷新的吧

网友:
这款驱动板坏的多,

网友:
刷个程序试试、、、、、、

网友:
先换板测试 把范围缩小

网友:
感觉像是驱动板的问题。

网友(2014-04-24):
我也需要这个程序呀,谁有呀?发上来共享下,先谢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