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,三星r429没发出PEG3_BKLTEN

楼主(2014-03-24):
二修机,上家加焊过EC,和显卡,。电流上到1.2~1.3左右,电压都出来了。首先测量屏供电,没有。

然后追查,

直到查到这个PEG3_BKLTEN是从显卡发出的。重植都试了。除了换显卡之外,……还有没其它漏查的。

网友:
换一片显卡看看了。。。二修机不好修啊。。。挖的坑多得很哎。。。

网友:
电流跑内存过了吗

网友:
显卡 供电看了吗??

网友:
如果没连到别的地方,只能换显卡看看了

网友(2014-08-10):
看下显卡的供电,时钟,复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