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CER4330集显有时掉电有时休眠后死机有时加电无显示,细心才是硬道理。

楼主(2014-03-24):
ACER4330第一次接手,故障是有时掉电,更换EC KB926QF CO.拷机检测故障排除,交付客户。一个月后机器返回,问题反馈是:休眠后唤醒死机。于是工作开始了,怀疑EC 虚焊导致的,故重新补后,故障依旧。此时发现待机电流重0.05缓慢降到0.001,再开机电流上升到0.21,而后掉电或者持续不掉,有点犯愁了,感觉有电压没有出完整,观察的同时在测量+5VALW TO +5VS 场管是发现,+5VS电压在待机时有时会慢慢降到1.2V左右,此时开机电流只跑到0.21.有时+5VS正常时,能正常开机进系统。于是监测+5VS的电压变化是来源于Q30 6脚场管控制,怀疑有元件不稳定导致的,所以一样一样的都换了,结果故障未排除。此时焦点落在了SUSP的信号上了, 而此时测量其他的受控的SUSP信号的转换电压同时电压都在变化。因此故障是产生此信号的部分了。 SUSP#来自EC,EC已经更换了,那问题会出现哪里呢? 由于故障变化来变化去,又根据监控SUSP信号,同时受控SUSP的所有的点同时好又同时坏,感觉告诉我有断线的地方,于是地毯搜索,如上图,MADE IN CHINA  中的A下面看到了端倪,断了,重刮净部分分析1、生来就会今天的结果,保护漆非常完整。2、此地方是触控板左键的下方,是否经常用的结果呢?于是找到好焊的地方连接上如图: 装机测试OK。总结:1、图纸反复认真查看2、细心耐心也是此成功的关键之一。

网友:
细节决定成败啊  一定要细心啊

网友:
当初师傅教我们的时候,就是先叫我们拿到板子不要先着急修。先观察下板子,有可能会事半功倍

网友:
楼主能这么快找到那位置,运气也不错哦

网友:
人才啊,这种都能找到

网友:
楼主观察仔细,学习下

网友:
真是细心决定成败阿,有时拿到板先目测扫描一遍往往会事半功倍!

网友:
楼主威武。利害。

网友:
这都可以 啊  佩服

网友:
心细是关键,技术也很重要哦

网友:
那之前有时掉电是不是也是它引起的不是EC的事

网友:
很好,细心出战果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