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 T61换屏产生的问题

楼主(2014-03-24):
第一次换屏的时候忘了拨电池,然后屏线这边的F保险坏掉。 手头没这个贴片保险,直接小铜丝短路,然后正常, 后来上屏测试过,因为手贱,拿t60 正屏试验(t61是宽屏),不知道是屏不匹配 还是手没拿稳,屏线扯了一下, 现在故障是:开机3秒 灯全灭,再按电源按钮无反应,拨电重查,故障重复。 vga接口 接显示器,能正常开机 。 请教各位大神这是小猫病 还是严重了,菜鸟在此谢过

不是屏的问题 ,我把屏线都拆掉了 都开不了机,

VGA接口 接显示器 ,一切正常 ,推断是到屏线输出的地方出问题了

红色部分好像烧了 ,这是什么东西,

网友:
屏坏的可能性很大,换个一样的屏试下

网友:
开机3秒 灯全灭,再按电源按钮无反应。短路保护了挖

网友A:
楼主你没那个保险就到料板上找个0欧的电阻代用下哎。。整个铜丝。。。唉!!!再找个同型号的屏试试吧。。。

网友:
外接显示器正常,开机 , 自带开不了机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楼主你没那个保险就到料板上找个0欧的电阻代用下哎。。整个铜丝。。。唉!!!再找个同型号的屏试试吧。。 ...

不是屏的问题 ,我把屏线都拆掉了 都开不了机,

网友:
高手能说一下思路吗

网友:
看到都老火哦,识别到屏才回开起,也有可能是主板上与屏线相连的部问,找图纸查查吧,保护了

网友:
主板屏线接口,可能短路了,可能烧件了

网友:
有条件的话,用新屏和新屏线试试。

网友:
放个电试试也行

网友:
找图纸查查吧,保护了

网友:
铜丝不起保险的作用,估计是主板屏线接口处有短路地方,楼主不妨查一下、、、、

网友:
谢谢 各位,仔细看板子,发现这个芯片烧了,看不清了 ,这个是什么芯片

网友:
根据你说的情况是主板短路,开机触发掉电保护了,至于你说的那个红色位置东西是mos管就是场效应管,应该是个p沟道的,你觉得它烧可以量量它有没有短路 ,既然你不插屏外接可以开机,应该是屏接口部分短路了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