首发吧 广达代工联想G430进系统桌面掉电

楼主(2014-03-24):
老本子了 广达代工版号LE6 开机进系统二三分钟后掉电再开还是差不多时间掉电 上图

  如果有波波的话 可以秒杀了 想都想不到的问题哈 先后换了CPU供电上下管 滤波电容,供电芯片……不行。。最后进系统禁集显后怎么测试都不掉电了,故障锁定集显,查集显供电芯片13脚PG 没有禁用前用表笔一测立马掉电待机,禁用后再测试PG信号不稳定加上开机死过一次还花屏,更加锁定集显了 INTER的GL40谁也不想不到会虚焊啊 尼玛搞来搞去 竟然是显卡虚焊了,上次第一次焊开机红屏 再上机焊一次开机温度压力测试OK不掉电了 但是目前还存在一个问题 内存槽子上面那个不认内存 两条内存都正常,你们想说什么呢 亲 欢迎指正

网友:
这种机子不好修

网友:
摔过的机器呗。。估计是的

网友:
集显出问题的比较罕见,本人感觉这种大芯片焊接很难搞

网友:
这估计是最难做的桥了

网友:
  不过内存  加焊一下桥看看

网友(点评):
是不认内存 看清楚主题再发表意见 谢谢

网友:
这种情况是比较少见,

网友:
还没修过这种机了。学习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