映泰 不跑码 单桥发热

楼主(2014-03-24):
  12V正常 CPU供电1.04v  内存1.91V  待机电压3.2V  复位1.57V   求大神  求思路   北桥发烫

网友A:
北桥电压出来没有?????????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北桥电压出来没有??????????

桥旁边 的电感  1.37V

网友A:
复位1.57?估计北桥问题多.............焊一下不行换北桥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复位1.57?估计北桥问题多.............焊一下不行换北桥

      北桥 触起后  几秒后就发烫  而不是热·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北桥 触起后  几秒后就发烫  而不是热·

你拆下桥的散热片来,测量桥上电容有没有短路,有可能是桥坏,也有可能是桥周边电容坏,主板反面电容看看

网友:
先测量内存供电、桥供电、总线供电对值是否短路。

网友:
先加汗北桥

网友C:
多半短路了  触发后马上就很烫吗》???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多半短路了  触发后马上就很烫吗》???

十几秒后就很烫

网友:
你先摸一下供电场效应管是否发烫,最好是场效应管和IC一起换掉试试,如果还是很烫说明桥短路了

网友:
一般有元件短路了,就发烫的。量一下

网友:
话说你换过U吗,换个430试试

网友:
PCI-E的复位和时钟有吗?没有的话查几个相连的系统总线,不过总的来说,多数是桥问题

网友:
楼主,建议这种单桥的板子,放弃了吧,台式机主板就算焊桥收费也是一样,不高,返修率倒是挺高的,为了那30块,好像不怎么值得!不过这只是纯属我个人观点不代表大众看法

网友:
查下各供电的线圈电感货MOS阻抗有没有短路或值偏小,短路的可能比较大。

网友:
桥挂了,别修了

网友:
楼主看下北桥上的电容短路不  不就知道北桥有问题没