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P5KPL-AM SE无CPU供电

楼主(2014-03-24):
华硕P5KPL-AM SE无CPU供电,电源芯片是RT800A,芯片换过, VCC EN VID 工作条件满足就是不出CPU供电。查点位图芯片4脚EN由12V经电阻分压,同时连接到PD4双二极管,电压有1.2V.
有时用表笔去碰PD4的3脚会出供电能跑马点亮。  PD4,Q20 Q21 和RN2排阻都换了都不行~!
求个思路~

网友A:
把PORN2这个8.2K排阻换掉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把PORN2这个8.2K排阻换掉。

换过了~!还是那样~!

网友:
向高手学习,学习

有灌水嫌疑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换过了~!还是那样~!

PRON2上面是不是 也有一个8.2K电阻也换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PRON2上面是不是 也有一个8.2K电阻也换

PORN2和822电阻都换了的!也不行!刚发现只要把芯片EN脚对地短接一下就能出供电跑码!

网友C:
把PD4去掉 在总线供电哪里直接飞个1.2v的电压过去作为芯片的开启试试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把PD4去掉 在总线供电哪里直接飞个1.2v的电压过去作为芯片的开启试试

兄弟飞线过去也不行~!

网友:
用示波器看下电压就知道。估计是两个点的拖尾电压。我估计是PORN2的排阻坏了

网友:
为什么你的点位和我的这个型号的点位不一样

网友(2014-08-23):
引用 网友B:
PORN2和822电阻都换了的!也不行!刚发现只要把芯片EN脚对地短接一下就能出供电跑码!

把芯片EN脚对地短接一下就能出供电跑码,可能是芯片本身故障造成的不出CPU供电,可以断电测量下EN脚的对地阻值情况。

网友:
点位图可以发出来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