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X8AC不开机

楼主(2014-03-24):
今天接到一台华硕X8AC。故障为:待机电流0.030,不开机。按开机键没反应。测试待机3V,5V电压正常。开机键也有3V-0V-3V的跳动。测试各个电感没有短路现象。按照先易后难的来修,先刷个BIOS后,故障还是一样。那就老老实实地查各个电压了。。3V,5V正常,重点查下南桥部分吧。不过,运气好,一查就查到问题所在。那就是南桥的晶振,一脚有1.46V,另一脚为0V。直接拆下来换上一个新的。换过后待机电流就变成0.010。按开机键后,电流就跑上去了。。过一会就亮屏了。进入系统一切正常!装机收钱!

X8AC BIOS

网友A:
我感觉楼主应该先查EC和南桥晶振再刷BIOS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我感觉楼主应该先查EC和南桥晶振再刷BIOS

呵呵,你说得对。我经验不足啊。

网友:
你是不是乱说呀     根本没有思路    怎么给力呀

网友:
换一个IO试试

网友:
这个修好了。是南桥的晶振问题。换了就好。

网友:
  楼主 只要是修好了就NB  管他怎么好的。

网友:
好人加好应气。

网友:
我了个去,好历害

网友(2014-05-13):
只要能修好机子 怎么弄都行

网友:
你是大扫除碰到的还是有什么思路啊

网友(2025-10-17):
这个很有代表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