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主板&显卡]
MS-7529 无复位维修

楼主(2014-03-24):
主板型号:MS-7529 (V星)

故障:无复位

既然是无复位就先查:内存、桥、总线 CPU供电都正常。

接下来就是时钟了,B16 1.6V正常

Inter芯片组发出复位的前提条件是南桥得到供电、时钟、PWROKVRMPWRGD既然,供电、时钟正常了、接下来就是PWROK

来源于Q34
CHIP_PWGD测得0V,正常是3.3V才对,CHIP_PWGD 受控于:ICH_VRM_PGD,ATX_PWR_OK,FP_RST#.CHIP_PWGD要想为高这三个信号都要为高电平,测只有ICH_VRM_PGD为低电平
蓝色菜鸟通道,老鸟请飞过
如果ICH_VRM_PGD为低电平Q35截止,Q34导通,CHIP_PWGD就会被拉低
如果ATX_PWR_OK为低电平Q36截止Q35虽然导通但是没有导通到地,Q35  C级还是高电平,Q34也会导通,CHIP_PWGD依然被拉低
如果FP_RST#为低电平Q40截止,Q38导通CHIP_PWGO也会拉低
既然低电平追来源于Q1,测B级为高电平1.2V怪不得ICH_VERM_PGD会为低,Q1要想截止Q2必须导通,再测Q2 B级也为高电平正常,判断Q2坏了,换了个上去正常跑马。
总结:Q2损坏造成电压没有完全被拉低,导致Q1导通。。。

网友:
有图纸就是好分析原理啊

网友A:
FP_RST#.没见过这种信号....

网友:
分析的很好  理论和实际完美的结合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FP_RST#.没见过这种信号....

连接重启键,针脚

网友:
此贴不错、对于我们这些菜鸟太有帮助了

网友:
这是英特尔的板?Q1,Q2,是CPU电源旁边接PG的三级管?如果是的话,时钟肯定也是不正常的。楼主跑弯路了.这基本是秒杀的故障

网友(点评):
这个绝对是经验,以后可以少走弯路了

网友:
谢谢的你提醒,看了一下图纸确实走错路了。还好故障发生点都是 同一个地方

网友:
好贴,分析的比较明白。

网友:
楼主想法清晰~~~手段高超~~~非我等小菜鸟能做到的~~~好吧我膜拜了

网友:
电源好信号出不来,时钟就不会正常,时钟有电压不一定有脉冲
我个人认为。

网友:
修电脑最怕没图纸,有图纸就好找了

网友:
有图纸就是好

网友:
分析的比较明白

网友:
理论和实际完美的结合,学习了

网友:
修的过程写的很精彩。我手上有一块华硕的P5G41T-M的主板 PCI A15无电压信号,RST针电压只有1.9V左右,找不到图纸,没有维修思路!多学习一下,看能不能受到启发!

网友B:
问一下楼主!每个主板,他的时序名称都不一样,你是怎么知道这个时序顺序的?

网友:
这个真是水平,思路清晰,经验丰富,分析准确,厉害!!

网友:
分析的好清楚啊。

网友:
图纸是个好东西啊,可怜的是我修台式机主板很难找到相应的图纸,,,,,

网友:
哎 找不到测试点啊 都不知道电压出来了没 真烦

网友:
这么一个小管,有图纸就是方便啊,

网友:
思路清晰,学习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问一下楼主!每个主板,他的时序名称都不一样,你是怎么知道这个时序顺序的?

找桥里面的时序名称,往外推,就知道了

网友:
哦,明白了!谢谢啊

网友:
只要肯学习,菜鸟终有一天会变成老鸟的。本人也在努力中。。。维修要的就是技术

网友:
不错的细节,受教了。。

网友:
看了  学了

网友:
V星图纸较多。有图再搞不定,那真是。。。。。。。先学主板维修。再学笔记本维修。笔记本学到自己可以分析保护隔离电路。看图的能力就可以了。时序那种东西。一共没几个信号。至少做到广达  仁宝。倒背如流。IBM  索尼  复杂点。再搞个示波器。台机主板是笔记本主板大大简化的东西。

网友:
非常好的东西

网友:
很给力  分析的很对  思路清晰  顶起

网友:
很漂亮的一个维修实例。谢谢分享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