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md主板不开机,求助

楼主(2014-03-24):
七彩虹_mcp68-61 的主板,IO是w83627,测量主板有5vsb,3.3v,1.27v,io有3.3v。圆柱晶振两脚无电压,压下桥芯片晶振一个脚有电压1.48v。用风枪加热桥,现在晶振一个脚有电压1.48v。仍然不开机。按下开关io的68脚有3.3-0变化,67脚有0-3.3变化,73脚无反应。请问是不是桥本身芯片有问题。

网友:
挑起73测量板子上有变化没 ,有的话换个io。没的话看桥的工作条件,

网友:
加焊一下桥看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