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家帮忙看看 这个板子 怎么 修 服务器板

楼主(2014-03-24):
接小四针 。短接 ON    开机没反应 。是不是还要接 什么供电的了

网友:
这工控的板子吧,好像需要主机板,供电都在主机板上,

网友:
这个板子好像是插在主机板上的吧,你只插个小四PIN当然不能工作了。

网友:
这是工控板,还有一个主板的,不然测试不了。

网友:
兄弟,还有一片底板是供电的

网友:
这是工控机主板   是需要接到母板修的

网友:
楼上的都好专业啊

海韵之恋 -4 严禁灌水