笔记本维修100

楼主(2014-03-24):
(图片)

网友:
先收了,等等好好研究

网友:
看不懂啊!等技术有提高了 在拿出来看

网友(2016-01-01):
主板维修100实例  1  E代风云845主板 开机无复位 北桥供电0.27V换完管解决 2  BIOSTAR P4TGV-2            C1-01-02-07 循环           IO IT8712-A 换完解决 3  Ecs 845gv-m2               开机无CPU供电 换RT9248A无果 换RT9603(驱动芯片)解决 7 A6 ` 4  ecs l4s5m/dx+              无CPU供电 无RT9602换RT9607解决   z  B0 i1 @7 h$ |/ a* _ 5  SOYO  AM2                  不通电(2块)                1117发烫 网卡短路(RTL8100C)! a5 i$ R3 w# L$ j4 T+ d3 a3 K 6  GA-M2VLE-RH                开机无复位 北桥供电0.6V 换40T03GH管解决   7  super x6dhe-xg2服务器主板 不亮 测试卡不能插 测供电 北桥1.5V 内存1.8 都正常换ISL6612解决 8  BIOSTAR 945GC-M7 TE        不亮  FF                   网卡短4 N' U2 t, V& N 9  BIOSTAR U8688              不亮 有复位不跑码          IT 8705F  换完解决0 z& I' Y; a% e! L* d" [ 10  asus p5s533-tvm/s          不亮有电流声               ADP3180坏 换完解决0 X: [8 r6 N( }" s& T 11  BIOSTAR TF560              开机C3                     BIOS解决! b3 j' S' {& Y0 q 12  ASUS P5S533-TVM/S          开机保护 换CPU供电管3个 ADP3180解决 2 t" c  b1 Z9 W4 L6 J 13  ASUS K8N4-E                不亮有电流声 换ADP3186解决- |( E0 ?3 O4 w7 B3 ^( l8 Y 14  GA 845GV                   无复位 FF                  北桥供电问题 换完供电管解决0 Z' u! p4 V( l& J 15  ASROCK 845主板 开机C1                     换内存供电管 直连4500 1脚到5脚解决 16  MS K9V                     开机跑到13不亮 换北桥 显卡边1000UF电容解决: ^0 ~$ j0 S3 b" v& {1 ^ 17  GD-NG61-G                  集成可以 独立显卡不亮 显卡附近电容  PCI-E 到北桥一颗小电容解决$ \. Q9 ~2 Y: n" h& C1 D! R# A 18  BIOSTAR I86PE-A7           在LOGO处死机 官网BIOS解决 19  ECS 761GX                  不亮 FF                    北桥供电管换完解决 20  BIOSTAR GEFORCE6100        FF 压桥跑码 加焊北桥解决  21  GA-8IE2004P                能亮 死在第一界面 刷F2版本的BIOS解决 % T, t4 v: u& C; q  { 22  asus p5vdc-x               开机跑到DE 内存不过 内存供电0.7V 换供电管解决. u* Q3 O& C4 U; f* \* a, n- ?7 A 23  lenovo 服务器主板 `````    一闪即灭                   CPU供电管(505)一个 24  BIOSTAR TF 6100-939        开机不跑按桥会亮 加焊坏 换6100-A2笔记本桥解决) o! a& }& j$ e" j 25  m2n8-vmx                   开机保护 一闪即灭         CPU供电管坏3个% ?. m9 V5 |+ l3 y3 {+ r, d 26 七彩虹865 CONROE            开机不跑                   CPU无供电 换RT8802A解决! X- Z1 f9 @& W, i, |0 ?. o 27  JW 845GV                   不通电 换南桥 IO 网卡芯片(8100)解决% D+ r9 p* H5 K" I9 P, o* Y 28  ASUS P5S533-TVM/S          开机保护 一闪即灭(6块) 换CPU供电管 换ADP3180" ]( P, ~9 C  \. M: n# ?, ^5 n 29  ECS 845GV-M2               不通电                     IO W83627THF换完解决: u6 n+ F; M+ N: Q2 D 30  945gc-m2 l-i945gc          开机有复位不跑FF           IO IT8718F-S 换完解决& b! r$ N% k) i* g5 e3 I6 X 31  ECS 845GV-M                不通电 桥发烫 换DB的桥 换网卡解决; A% b4 Z  ]4 }0 w 32  L4S5MG                     开机不跑 复位灯亮 IRDY     摘串口芯片解决 33  msi 7236 945pl             开机断电 换南桥解决- {! N) f- r4 O( { 34  L-NC51E                    开机FF                     加焊北桥解决 35  ASUS P5K                   不加电 摘网卡 换南桥GB解决" E8 _8 {& S( E9 ~% d2 [ 36  PS533-TVM/S  方正 开机不亮 FF                北桥VTT不正常 换供电管解决" S7 _% O  S9 v* ~' E/ d7 O 37  L-I945GC                   开机有复位 不亮不跑 换IO IT8718F-S 解决  38  MS 7309                    开机FF                     加焊集成桥解决 39  ASUS M2V-MX SE             开机掉电 换IO IT8712F-S 解决 40  GA K8NF-9                  开机有复位不亮 加焊集成桥解决 41  945GC-M2 L-I945GC          不通电 CMOS跳线帽电压1V    换GB南桥解决: U* _0 u% I7 |# H0 O4 a; [' t0 O 42  MS-7144 K8T NEO-V          不通电 强加电IO发热 换W83627THF解决 43  BIOSTAR GF6100AM2          开机有复位 压不跑码        CPU电容换 加焊北桥解决 44  BIOSTAR 945PL-A7B          开机一闪即灭               CPU供电上管坏(2 个)换完解决 45  FOXCOON 945P7AE            一闪即灭                   CPU供电上管坏(1个) 换完解决 46  ASUS P5PL2                 一闪即灭                   ADP 3181坏 换完解决 47  ASUS P5P800-VM/S           一闪即灭                   CPU供电驱动芯片3110坏(中间一路) 换完解决# z" b* R/ q( n- F  b 48  ONDA N62G                  开机有复位 压不跑 加焊6100的北桥解决 49  MSI G31M-M3(MS-7529) 开机内存不过E1             刷A7528IMS解决8 ?3 m# l- _  k7 s9 {8 ] 50  BIOSTAR 865G 775           开机不亮 南桥发烫 换EB的南桥解决6 W9 ?" [* ?* A  V 51 ASUS P5LD2-X               开机无复位 内存供电不对APW7120坏换RT9214解决; K# M2 U  b( ^& L# {( x 52 GA-MA770-US3               跑F2 F5 E5                 主板上有二个BIOS 将备份的换到主BIOS解决( O# B. b4 [: I9 v& a; ` 53 BIOSTAR U8668-D            一闪即灭                   cpu供电管坏(1个)9 B+ Q6 ^7 z  F 54 ASROCK 775I65G             一闪即灭                   cpu供电管坏(1个). S5 }# F$ a  l- H1 X 55 ASUS P4GE-MX               不通电 换DBM(笔记本南桥)解决 56 Lenovo P6I845/P1E          不通电 换DBM(笔记本南桥)摘网卡解决 57 ONDA N61G                  不亮FF                     加焊北桥解决- N8 L6 g6 r7 c* y 58 MS-6552                    不通电 换晶振和谐振电容解决 59 ga-8i845pe-rz              不通电 换DBM(笔记本南桥)解决 60 翔升 N61S                  不通电 网卡短路摘了解决, @* `7 o: s9 n' k) I5 h 61 ECS K8M890M-M              开机有复位不跑码           VTT1.2V只有0.6V供电管坏换完解决- c! v2 v1 Y' p" P3 O 62 l-i915f                    开机无复位 换IO IT8712F-A解决 63 GA-8IPE1000-E              能开机无复位 南桥烫        AGP 供电管坏换完解决3 v+ _  y  w  i& x 64 ECS 661-M7                 开机不跑码 按一下痤会跑 加焊CPU座解决 65 GA-945PLM-S2               开机不跑 碰一下晶振跑C4    换协振电容解决9 U/ f' i' g# ^3 ?+ Y7 } 66 ecs p965t-a 1.0b           开机自动上电 跑到26掉电 换IT8712F-S 的IO解决  67 ABIT IL9 PRO-A             开机跑D1不亮 刷BIOS解决 68 syso am2 w83627dhg         不通电 加焊集成桥解决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69 L-I945GC                   解决 换IO IT8718F-S 解决 # Z! Y% _; u' C  t9 T 70 BIOSTAR MCP6P M2+          开机无复位 北桥无供电      FP6321A坏换RT9214解决 8 K& }! Z4 R' H# L 71 ABIT NF-M2SV               开机无复位 无内存供电      5V稳压(八脚)芯片坏 直连解决   C) g9 t9 c0 |; ^" P" \. U 72 GA--8i865gme-775           开机C1不过 刷BIOS解决4 N( E- Z* U( T- m& X* c& a& b 73 ECS 945GCT-M2              不通电 换南桥解 ) X& _# n( O( {" i+ e* R, g 74 L-I945GC                   开机对D0无复位 不亮不跑 换IO IT8718F-S 解决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75 BIOSTAR TF520-A2           开机C3                     刷BIOS 76 661FX-M7                   开机以C1-C3-10-77          刷BIOS解决 77 L-I865GVQ                  不通电 开关电压0.72V      开关旁三极管坏 换完解决7 n& C2 [) e" \, A  h 78 CMELP43D-G                 开机无复位     CPU无供电   L6713A坏 换L6703解决 79 MS-7258 PT890              开机无复位 内存供电不对 换MS-7G解决  80 BIOSTAR P4M80-M4           开机有复位 不亮不跑  00    IT8705AF坏 换IT8705F解决 ( n; c, Q7 n3 V. r5 @2 P  \5 @ 81 MS- 7143                   开机有复位 不亮不跑  00    加焊集成桥解决  610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82 ABIT-VT7                   开机有复位 无CPU供电      ISL6556BCB坏 换完解决 6 \- K/ B# [# [* F/ B  i5 | 83 ECS P4M266A-M2             时亮 时不亮 加焊CPU座解决 84 GA=845GV                   开机无复位 北桥供电管坏换完解决8 w$ y, z) r% u  m7 t 85 l-NC1Q                     开机有复位 不亮不跑  00    重植6100桥解决 86 FOXCONN865G7M              不通电 开关针电压0.27     换南桥解决 87 INTEL 945GNT               开机有复位不跑码 南桥烫 换GB开机无复位 解决 88 BIOSTAR945P A7A            开机复位灯闪 南桥有电容鼓 换电容和it8712F-A的IO解决 89 BIOSTAR NF520  A2G         没声音 换ALC662声卡芯片解决 90 ASUS M2N8-VMX              USB都不能用 换6100-405-A3解决               91 ECS 661-M7                 开机不跑码  00             加焊CPU座解决   92 WINFAT600K8M8              开机不跑码  00             重植6100桥解决' I& R( e1 B  m% y! t 93 L-I865GVQ                  一闪即灭 换CPU供电管和ISL6566CRZ解决' S* P$ d. b  p9 ?9 C3 k  @$ v  V/ X- ? 94 BOSTAR GF6100M2            开机不跑码 按一下桥会跑 重植6100桥解决6 O5 E3 v' r1 ^# a 95 ECS SF661-M3               开机不跑码 无CPU供电 换ADP3181解决; o' Z% |- E5 h! ]3 J 96 MSI 945NEO                 不通电 换南桥解决 97 L-NC51M                    开机不跑码 有复位 重植6100桥解决 98 EPIA-ML                    不通电 换VIA8235南桥解决  99 ECS 845GV-M2               不通电 换DB南桥解决; j, k$ I# \3 c& V4 q/ u  E 100 910GL-L                    一闪即灭 换ISL6556CRZ电源管理芯片解决(一个上管也坏) 101 BIOSTAR 945PL-A7A          开机不跑00                 CPU附近电容下部漏液 换完解决, L1 q% U6 W) d6 ^: O 102 INTEL D845EPI/D845GVSR     开机跑D3    电压都正常 刷BIOS解决

网友:
你自己写的吗?是台式机的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