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星RV411 版号BA41-01425A I3一代独显 HM55

楼主(2014-03-24):
此机器来时进水  EC 南桥 BIOS都有进水痕迹 加焊处理后亮机进系统  但是在系统下关不了机  PE也是关不了机 电流停在0.7A左右 只能关掉屏幕。  之后换了EC不行 换南桥不行  刷BIOS不行<期间测试好了两天,今天又不能关机了郁闷>      求大师说说经验帮助 谢谢

网友:
这种问题不好搞啊  好好研究吧

网友:
仔细看看 有没有腐蚀开路啊

网友:
进水的机器慢慢查吧

网友:
怎么解决的????

网友:
SLP_S3#悬空  拉低即可

网友:
延伸电压的问题吧

网友:
SLP S3#悬空能上电吗?

网友(2014-04-25):
看来自己要好好学习