神舟的一本,有3、5V,但没有待机,有可能是哪里出了问 ...
神舟的一本,有3、5V,但没有待机,有可能是哪里出了问题?

楼主(2014-03-24):
神舟的一本,有3、5V,但没有待机,有可能是哪里出了?南桥重植了,一开始,开机大短,把开机芯片加焊后,不短了,但没待机!
芯片

网友:
那检查一下EC的供电和南桥的待机供电

网友:
恩,现在基本感觉是南桥有问题,掉了2个点,一个是空点,一个我拉了个小线,还没上机,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