超级本装系统

楼主(2014-03-24):
超级本装系统越来越难了。总是找不到硬盘。BIOS里改各种系统设置,都不行。大家有什么好方法吗?

网友:
感觉还好呀遇到哪个搞不定的可以去它官网先看看有没说明或者bios多尝试改改只要U盘能引导一切OK

网友:
也可以吧机器型号和bios拍图发来看看一起学习

网友:
现在的本子装系统成了一个难题,真不知厂家是怎么考虑的

网友:
可以求证官方售后   这个基本上每款机器的方法都是一样的

网友:
每个机器都不太一样啊。用U盘装分区的时候找不到硬盘,用光驱装到硬盘那步就说缺少驱动。最后没办法。只好还给顾客了。

网友:
现在的新笔记本装系统难度确实越来越大

网友:
需要把UEFI模式改掉就行了

网友:
反复摸索试验,一般的本本,都可以找到解决办法,只是时间花费太多。

网友:
现在的新笔记本都有把硬盘拿出来装系统

网友A:
都好装了,怎么挣钱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都好装了,怎么挣钱

也是啊  不然他们就不用赚钱了,其他的就用现成的

网友:
硬盘格式转换没?固态还是机械?

网友:
win8使用的是uefi,这个和win7不一样啊

网友:
现在比较流行UEFI模式,先应该把这个关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