七彩虹amd770认不到硬盘是那的问题

楼主(2014-03-24):
小生这有一块七彩虹amd770的一块板就是认不到硬盘,老师们这是那的问题,望老师给俞指导

网友:
量量接口的电压,放下CMOS电试试

网友:
你都测试了什么,做了什么?木有人知道。

网友:
这个 电路还是很少的啊  南桥是比较多的

网友A:
AMD主板注意桥边上25M晶振是否工作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AMD主板注意桥边上25M晶振是否工作。

南桥边上的吗,晶振是skc2500,那要测量这个晶振怎么测量呢老师,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南桥边上的吗,晶振是skc2500,那要测量这个晶振怎么测量呢老师,

量下有没有压差

网友:
是两个点的压差吗?一个是3.5左右,一个是1

网友B:
是两个点的压差吗?一个点是3.5左右,另一个点是1,正常是多少呢老师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是两个点的压差吗?一个点是3.5左右,另一个点是1,正常是多少呢老师

不正常,25M晶振两脚电压1.6V左右,先换一个试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不正常,25M晶振两脚电压1.6V左右,先换一个试。

有代用的吗,这个的是skc2500可以用什么样的,应该怎么选用呢老师

网友:
测试一下USB数据 然后判断是不是南桥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有代用的吗,这个的是skc2500可以用什么样的,应该怎么选用呢老师

晶振必须使用同型号更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