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供电三根线改二根线

楼主(2014-03-24):
20V供电,有三根线,我把成改二根线,现在是会亮下报错,求解
能不能改了,这台是I5机子原来头是正方形,我把它改成圆形,少一根线

网友:
这个报错是其他吧,联想好像供电就2根线吧。

网友:
这个新机器还没修过

网友:
还是按照原机的  或找图纸看下另根线器什么作用的

网友:
报什么错误啊

网友:
查看下电路图,看看那三脚都是什么作用,然后再对着接。

网友:
用原装的头就行了

网友:
这头是不能改的,

网友:
第三根线是做什么用的?

网友:
是长方形的吧   这个是联想新发明的接口,还有一根线就是识别适配器信息的   还是改回原装的吧

是的

网友:
看中间的是 不是信号线啥的

网友:
已经改好了
现在用二根线,换电源适配器

网友:
那根是电源电压检测信号,连接到IO
我加个电阻对地,把这个脚变到2V左 右就可以了

网友:
充电可以吗

网友:
可以充电正常

网友:
是长方形的吧   这个是联想新发明的接口,还有一根线就是识别适配器信息的   还是改回原装的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