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一台比较老的台式机,隔一段时间就不开机

楼主(2014-03-24):
台式机也不是太老,差不多三年了,现在就是用一段时间开机没反应,打开机箱,把内存,硬盘重新插拔一下,就又恢复正常,过一段时间有这样,请教一下大侠,这有可能是哪里的问题?而且,这种状态持续很长时间了。
不开机

网友(2014-05-07):
首打开机箱,开机看主板供电不,排除电源问题。
之后看看USB接口。。大部分老机是USB接口有问题。。鼠标键盘的接口换到以前闲置的接口上。。还有就是用橡皮清理一下内存和显卡的金手指,用软毛刷清理插槽。。

网友(2014-12-15):
不开机,检查电源呀。

网友:
一般是电源或板的事情

网友:
灰尘清理了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