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 -CQ40 显卡短路 求大神指导

楼主(2014-03-24):
收到一块CQ40的机器开机跑马一看机器能点亮 ,但屏暗跑马到1.0几也不动了 。然后果断压显卡但压了过后问题出来了开机测试一看开机就掉电。 然后用万用表打表 就显卡短上了 。可是我把显卡拆下来测试显卡是好的。 测板子板子也是好的 这就相当无语了 。请问哈有没有大师些遇到这些问题 。求指导, 谢谢
显卡
掉电

网友:
换一个显卡上去再测一下看还短不短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