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 E1948SX 屏号:LGM190MWW3 MCU

楼主(2014-03-24):
论坛上有个说是把屏弄坏了    那个程序刷进去  不行 只有待机 开不了机

     原故障是能开机  开机白屏    这款显示器是   LG的   希望 有好的程序的 给来份谢谢
                   论坛上那个说屏坏 备份的那个 就算了  那个不行    谢谢

网友:
大家都没有吗   有的话 给来份呀   感激不尽  谢谢

    在论坛找了好几个 也刷了  好几个   刷进去后 都是只有待机   连开机都开不了

     可能是我的屏坏了            这个显示器    用原来的MCU还能开机    开机后如果插拔信号线    屏幕还会黑一下再亮(白的)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这是原机MCU   有需要的可以下下来试试  有可能是好的        不是好的也不要喷哈

LG e1948sx屏号lgm190mww3.rar

这是 原机 的MCU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http://www.chinafix.com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741532&highlight=1948

这个也刷了  不行的   可能是屏坏了

网友:
今天回收了 一台一模一样的   上一台 白屏  我看屏软排线那的ic  有烂的痕迹     今天这台 没有可是也是一样故障       一样的型号   一样的屏型号    狂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