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SUS K42JZ进水维修

楼主(2014-03-24):
一台ASUS K42JZ进水不触发,电流0.135   待机偏高,把进水的地方清洗干净,检查无腐蚀,测电感无短路,通电  3.3V 5V正常,但+VGA_VCORE有电压出来,查到PU8201  15脚有控制电压 1.35V,是由PR8218的上拉电阻供电 ,测+3V有1.35V的电压,+3V由PQ8509转换出来 ,但我把PQ8509拆了 还是有电压,然后换了桥 EC 一样,现在就是通电+3V就有电压了 但不知是哪个零件坏引起的  有遇到过的嘛  ,进水位置是读卡器背面

网友:
没有发烫的地方吗

网友:
没得  把PR8218电阻取了 电流在0.015  按开机键无反应,+3V还是有电压 好板待机时+3V无电压

网友:
好好在测测电感阻值吧,还是有短路的地方,可能开路了,导致有电压的主要查ec转换电路。。

网友:
现在不管+3V了 先一步一步来检测,现在EC无PM_RSMRST#,  LID_SW#   3.3V    AC_IN_OC#  0V  EC电压时钟  RST 正常。现在就无PM_RSMRST#,断开RN2244 南桥那面有3.3V,上起2244 就无,是EC那面引起无PM_RSMRST#,  但看EC发出PM_RSMRST#时前面的时序都正常啊,EC换了的 ,无思绪了

网友:
腐蚀严重吗  是不是板层短了    实在不行  割线 飞线试试

网友(2014-04-28):
AC_IN_OC#  0V  这个应该是3V的吧。不按开机键的时候