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M65集成本本进水 亮机有的故障

楼主(2014-03-24):
接外电源开机,屏幕显示LOGON以后,屏幕上方蹦出一行“The firmware has detected that a CMOS battery failure occurred.{F1}继续”The firmware has detected that a CMOS battery failure occurred.{F1}继续,电池是新换测  扣下电池测电池接口正极1.6V 测 电池到+3PCU 电压正常,3.32V,测+3V_RTC为3.29V 正常

按下F1后 提示没有可以启动的设备  按任一键重启      硬盘 是好的 电压正常 测数据和时钟 无断线和短路。
为啥就不认硬盘呢 ?这都是第二个桥了,不会这么悲催吧
第二个问题就是  这个机器 第一次开机显示LOGON   开机提示固件已发现一个CMOS电池失效发生 按F1继续 然后就是
然后就是找不到可以启动的设备  于是按下强制关机,再次开机  却没有LOGON   屏幕有背光 左上角的一个小光标 在闪动者  按键盘却没有重启的意思

网友:
进BIOS找到设备吗

网友:
找到过一次,之后再也不认了,主要是第二个故障,二次不开机,怎么分析,虚心请教

网友:
谁解决过RTC报错不认硬盘的,同时二次开机不显示LOGON 并进不了BIOS

网友(2014-05-17):
断了一根线 并后面换的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