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cer 4820TG进系统黑屏

楼主(2014-03-24):
请教各位大神一下acer 4820TG I5 的机器,进系统就黑屏时什么原因?进PE都好的  。屏也换过了,win7logo也有就是进系统就黑屏了开机声音也有,这是什么怪问题?

网友:
可能是显卡的故障

网友:
如果有独显,显卡的问题大一些

网友:
先装个安装版的系统看看,驱动一个一个装,,要不就是显卡有问题。

网友:
显卡换过了   系统重装了3个了    还是一样

网友:
禁用独显看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