秒杀清华同方超级本,开机白屏 反复重启

楼主(2014-03-24):
同行拿来一台清华同方超级本,说是白屏,而且还关不了机;翻开机器盖,一看还是开着的呢,确实关不了机,按下开关强行关掉,三秒钟又自动开启,而且是白屏,完了又自动关掉,开启,就这样反复着;带有序幕式的由上往下灰屏;看了一圈,发现网口边上有个孔,一看到这个笑了,呵呵!简单了,迅速拿起表笔针往孔里捅了进去;立马就看到不自动反复重启了,按下开关机器亮了。没啥技术含量,就是想搞点分,谢谢同仁们,否喷!

网友:
杀桥,看看,这个不好说

lchmg10575 -2 看清帖子,严禁灌水

网友A:
那个孔是干嘛的啊

网友:
那孔是休眠开关么

网友B:
我笑不出来啊,那孔啥用的

网友C:
网卡旁边的小孔是做什么 用的。

网友:
还是没讲出道理出来啊

网友:
那个孔是作什么用的

网友:
求LZ 说说 孔啥用

网友D:
同问呀,那个孔,是个洞你就乱插吗?

网友:
             啥型号的本本啊?能不能上个图啊?看不明,想不透

网友:
上图加以说明就好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那个孔是干嘛的啊

超级本一般都有这个孔的,是恢复初厂设置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我笑不出来啊,那孔啥用的

超级本一般都有这个孔的,是恢复初厂设置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同问呀,那个孔,是个洞你就乱插吗?

超级本一般都有这个孔的,是恢复初厂设置
呵呵,这不是乱插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网卡旁边的小孔是做什么 用的。

超级本一般都有这个孔的,是恢复初厂设置

网友:
这种情况属于什么坏BIOS程序坏吗?

网友:
恢复出厂设置就可以是不是BIOS回复出厂设置

网友:
不是很明白啊。

网友:
哦哦见识了原来恢复出厂设置哟

网友E:
最好接个图 能我们大伙看看

网友:
这个应该是个案吧

网友:
这个新鲜的啊!没有修到过的!

网友:
这个问题恢复出厂设置就可以了的吗

网友:
什么空,休眠,还是出厂设置…还是bios

网友:
呵呵,涨姿势。。。。

付吕剑武 -4 严禁灌水

网友F:
楼主的意思是,这个白屏和反复重启是BIOS出错了问题,然后你插了网口旁边的两个孔就可以重置BIOS?是这个意思?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楼主的意思是,这个白屏和反复重启是BIOS出错了问题,然后你插了网口旁边的两个孔就可以重置BIOS?是这个意 ...

基本上是这个意思,那个孔就是厂家预留出来的,就跟路由器的那个恢复初厂值是一个道理

网友:
路过,学习了。

付吕剑武 -4 严禁灌水

网友:
没有修过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最好接个图 能我们大伙看看

修完后拿走了,这是我后发的,以后再碰着了,一定拍个图像

网友G:
楼主,这么新的机器相同故障以前有见过吗?这么快就可以判定故障。

网友:
哇 原来现在的超级本有这种设计了 长见识了。。。嘿嘿

网友:
这钱蛮好挣的

网友:
那个孔有什么用啊?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楼主,这么新的机器相同故障以前有见过吗?这么快就可以判定故障。

碰到好多次了,像这种超级本,DELL什么的,都有这个孔的,比如好多按开关没反应什么的,还是先按下这个再继续往下修

网友:
进坛有益呀,又学了一招。以后再遇到超级本先看有没有孔,先给它插上一下,然后再修。

网友:
没遇见过这个孔呀

网友:
应该是BIOS复位

网友:
那个孔是做什么用的,没见过

网友:
还有这事, 你不说还不知道呢

网友:
还是楼主经验丰富呀!路过学习了

网友:
还真不知道 这个孔

网友:
应该是叫重启键吧

网友:
尼玛,这压根就不是硬件故障啊。。。哈哈。。。有意思。。。

网友:
学习一下!呵呵

付吕剑武 -2 严禁灌水

网友H:
第一次遇见这样的情况  白屏怎么和这个也有关系  是一直白屏  还是偶尔白屏一下

网友:
奥 学习了 多分享这些小技巧 谢谢

网友:
好好学习,大侠啊

付吕剑武 -2 严禁灌水

网友:
维修就这样,难者不会 ,会者不难。看完楼主说的下次遇到这种问题直接恢复出厂设置。

网友I:
呵呵   细心啊   可以发张图吗

网友:
???/?////smyong

付吕剑武 -2 严禁灌水

网友:
哈哈,什么洞怎么这么神奇,往里一插就好,我也试试去,哈哈

网友:
引用 网友H:
第一次遇见这样的情况  白屏怎么和这个也有关系  是一直白屏  还是偶尔白屏一下

一直是白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I:
呵呵   细心啊   可以发张图吗

不好意思,我这是后发的贴子,没有拍到,有机会再碰到,一定先拍个图像

网友:
复位一下就好了

网友:
可以这样理解吗,本身是BIOS问题引起,点孔恢复出厂设置,实际上重置了BIOS,所以问题解决

网友:
那个小孔是复位吗?说的太不明白了

网友:
还有这回事情。。。

网友J:
超极本都有吗,我怎么没发现

网友:
下次遇到了试一下

网友:
引用 网友J:
超极本都有吗,我怎么没发现

不一定全有的,大部分都有吧

网友:
查一下屏供电啊

网友:
见识了。一切皆有可能

网友:
下次多多注意超级本的小孔了,,

网友:
不知道是做什么!!!!

网友:
这是不是相当于CMOS复位开关

网友:
弄的很平板电脑一样,还带复位键的。

网友:
理论和实际完美的结合,学习了

网友:
先软后硬,省掉好多麻烦

网友:
维修线路开始有大变化了,还有这种秒杀

网友:
是  什么作用。  按住多久会有反应