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LL LA-6132不显!求助

楼主(2014-03-24):
一开始是+1.5V和CPU电感短路,上电掉电,取掉CPU不短了,因为CPU是集成到主板的,所以就重植了,重植好后不掉电了,测量各电感电压正常,但内接外接都不显,BIOS刷了,内存换了,会不会是CPU坏了?
cpu
掉电

网友:
忘了说电流0.95

网友:
估计CPU坏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