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 511笔记本不加电

楼主(2014-03-24):
HP 511,客户拿过来说是进水机。。但看板子没有很明显的腐蚀地方。。。。板子是同行自己处理过的,,他描述进水处在EC旁边。。他自己处理过。。。EC旁边是南桥的背面。。。插上电流表待机0。02,3V 5V产生了。。南桥的晶振也起振了。。。。触发开关通过Q2001 MOS管进南桥。。南桥也得到RSMRST#。。。但南桥就是不发出SLP S3# 3R信号。。。 HP

网友:
看看南桥供电  进水的地方多看看

网友:
供电正常的话,就换南桥

网友:
南桥待机条件查了没有啊。

网友:
进水的地方,没有什么腐蚀的黑点。。用放大镜仔细观察了一遍的。。。但是应该查什么地方啊。。现在。。南桥为什么就不出SLP S3呢。。

网友:
南桥待机电压有了。。晶振起振了。。。RSMRST#也有3。3高电平了。。。

网友:
有那位高手能解决这个问题啊。。。

网友:
发斯蒂芬斯蒂芬斯蒂芬