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BIOS损坏,有哪位朋友见过这块主板是什么型号

楼主(2014-03-24):
BIOS存储芯片是INTEL N82802AB,在图上电池的上方,用热风枪吹下编程器中查看全是4F内容。还无法擦掉。图上CPU座下方处有很小的字是:M128A REV:1.0,北桥散热片下方有个E241819。其它看了好几次都没有其它有可能是型号的标识。

想请教大家看一下,这是什么主板。

网友:
不好看   这个台式机的主板 不好找

网友:
intel
原装板子  难找啊

网友:
~~这块板子应该也比较老了吧,我手头留有一些老板但好像没你这款的——其实也没啥太大价值修,先放一边 呵呵