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MACBOOK]
苹果A1369 不出集显供电。

楼主(2014-03-24):
如题。。。苹果A1369没有集显供电。。客户拿过来的时候是CPU风扇不转。。。电流加到0。45,,,测试发现没有CPU供电和CPU集显供电。。分别是L7510 和L7550两个电感。。供电芯片是MAX 15092。。查EN脚没有开启。。。据时序需要ALL SYS PWRGD产生后再产生CPU VR ON开启信号。。。找到图纸。。发现U9760没有安装。。看来是那一路分给供电的PG问题导致没有产生ALL SYS PWRGD。。。于是就撤。R7963。。现象一样。。再撤R7964。好了。。风扇转了。。。CPU VCORE电压出来了。。就是L7510上面有电压了。。为1。2V。。但是L7550上面没有电压。。。就是没有集显供电。。。CPU很烫。。。超级烫。。。R7963那一路电压为0。8V。。。R7964那一路电压为1。1V。。属于正常。。但是我把R7963装上后 ALL SYS PWRGD 为低了。。。只有两个R7963和R7964都不装,才为高电平。。。反正为高就行了。。两个都不装吧。。。现在的现像就是不出CPU集显供电。。。。望同行师兄指导下。。。。谢谢。。。。用风枪吹过CPU。。吹过南桥都一样。。。。BIOS没有刷。。无

网友:
  苹果的机子不好修

网友:
苹果机  哎  望尘莫及啊

网友:
楼主发来我修吧

网友:
你说啥问题我看值得修不??

网友:
楼主要看看,集显的电压时什么时候出来,是开机就有,还是跑信号之后出来,,看看时序在修。。

网友:
时序上面是开机就有。。然后再跑信号。。。。

网友:
CPU 复位之后才出集显

网友:
跑信号吗。不跑信号估计集显电压不出是对的

网友:
没有跑信号。。。但是应该修那儿呢。。。苹果这款又没有网卡。。。。南桥也用风枪吹过试了。。。
BIOS无这样的座子刷不了。。。

网友:
先搞清为何CPUIMVP_VR_ON为低,向前跑信号!你这样人为开启CPU供电但前信号ALL_SYS_PWRGD没有起来会也不会跑码,不跑码就不会出核显供电!

网友:
解果的大师们。。。。支支招啊。。。

网友:
老用风枪吹,没效果的,查查信号和电路吧

网友(2014-04-26):
你把 信号修正常啦 再修那个极显供电

网友:
电阻后面是不是有信号拉低啦ALL POWER GOOD