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人进行过优派N1900W液晶MTV416的MCU程序读写吗

楼主(2014-03-24):
现在是绿灯黑屏,拨掉主板和电源板的连线,屏会亮。开关按键查过没有问题,主板上的1.8V 2.5V ,两路3.3V都正常,原来测量MTV416边上的电压有波动,换过24MHZ晶振。想换MTV416时才发现它带Flash ROM的,需要写程序进去,但现在没有程序,原来的又读不出来,不知道怎么办。网上也没有这个型号的主板出售。

大家帮忙指点一下怎么办。

网友:
改通用的板上去

网友A:
西尔特3000U可以的,,,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西尔特3000U可以的,,,

我刷过,优派的,但是具体的型号 记不清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我刷过,优派的,但是具体的型号 记不清了

我是想请教一下,怎么能读出来原来的程序呢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西尔特3000U可以的,,,

可以读出来吗。它是不是需要进入安全模式呢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可以读出来吗。它是不是需要进入安全模式呢。

3000U直接就可以读,因为它不是在线刷写,所以不存在什么安全模式

网友:
而在线读写是有条件的,所以不是所有的都可以读出和写入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