什么牌,哪款型号路由器信号覆盖面广,穿墙力强!请告之

楼主(2014-03-24):
我在我店里,依次接了水星全系类(包括316增强型,其实这款老垃圾了),TP单双三四天线,斐讯单双三,磊科单双三,费了我一些时间,我拿手机去店外面不同位置,对比一下,信号都不强,最好的是最便宜的斐讯单天线,其它都垃圾!!!今天又试了美国网件2000的2款双天线和内置天线的,还不如斐讯单天线呢,明天把最后希望放在腾达几款穿墙王,发射功率200nW,信号不好,厂家包退的产品了,大家推荐一下,哪款路由器信号强,谢谢了,不强不行啊,手机还好说,                      网络机顶盒,外接无线网卡的台式机就不行了!

网友:
现在住家,也就2室1厅,直线距离不到10米,只不过有墙,人走需要转几个弯而已,信号也太差了,

网友:
貌似穿墙都很弱

网友:
好不好价格说了算,总之买贵的就对了

网友:
都好 像很弱

网友:
无线路由器数据传输率:54Mbps,频率范围:2.4GHz-2.4835GHz,覆盖范围:室内100米,室外300米(视具体条件)。
  我国无线电管理委员会的规定:无线局域网产品的发射功率不能大于10mW,而其他国家的标准相对宽松,比如:日本的无线局域网产品的发射功率的上限是100mW,欧美一些国家是50mW左右。目前市面上所销售的产品一般都符合欧美国家的标准。绝大多数无线路由器的发射功率也就在50mW~100mW之间,而无线网卡的功率一般在10mW以下。
  各品牌的无线路由器使用频率、发射功率都得符合标准,所以各品牌之间传输距离也就没有什么差别。

只能借鉴一下啦

网友:
哦,我今天又进了腾达穿墙王系列路由器,金色外包装,77元---98元共5款(W3002R,W3000R,W303R,F303,FH304),我拿我手机去店外面,同一个位置实验,结果和单天线一样,白花那么多钱了,这个问题到此收场,大家不必再议了,实验表明,单天线就够用了,水星316R,一键增强都是骗人的,腾达穿墙王更是扯蛋,TP四天线,也白费,

网友:
这个很不好说呀.好的是3COM一些吧

网友:
总之买贵的就对了

网友:
rg200e.我用过最强的

网友:
我用的巴法洛的比TP好很多

网友A:
我就是用的网件的双天线的,信号很好的啊。我在四楼,在下面收到就是满格的啊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我就是用的网件的双天线的,信号很好的啊。我在四楼,在下面收到就是满格的啊。

我用网件,怎么不好使?2000那个型号,90元进的,还有内置天线的,95元进的

网友:
真正复杂的话就上电力猫路由器。。。。hyfa包你爽

网友:
哎现在的东西.无语了

网友:
我觉得JCG的还不错,用过一个400的,信号很好,楼主可以试试

网友:
貌似  都差不多啊~  主要看价格

网友:
淘宝上买的巴法洛300   价格三百多,比四,五百XXX的厉害多了!  就是很多功能玩不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