宏基4551G AMD独显 开机无显示不跑码

楼主(2014-03-24):
故障现象:开机无显示,电流1.3A左右,无跳变
故障分析及检测
1、  测量所有供电正常,
2、  测量复位信号正常
3、  代换CPU,内存,故障依旧
4、  BIOS,故障依旧
5、  发现CMOS电池电压只有1.5V,不正常,但一般就算CMOS电池没电也不会不跑码
6、  换了CMOS电池,故障解决
7、  不上CMOS电池自动开机,不跑码。奇葩的机器!!!

网友A:
AMD 机器 很少跑马  先干桥

网友B:
      宏基的本本,COMS电池低都会开机不显示的

后来只要是自动上电不跑马的 先量BIOS电池电压。秒杀了好几个了。嘿嘿。
修过很多宏基都是修完没装BIOS电池结果自动触发 但是不显示,记得第一弄的时候把桥都干了一半,都没好 最后不想换桥装机不修了,无意中把BIOS 电池装好后开机TMD电流刷刷的跳上去了 接屏一

网友C:
bios是单相供电,是这样的

网友D:
这么说,你的本本修复了呀,只是来发经验了呀,感觉楼主。

网友E:
这就是和台式机的区别呀!

网友F:
确实有这样的机子,COMS没有电了,屏幕无显示,报修是显卡故障,结果是电池无电的原因,小赚了一笔。哈哈!

网友G:
真是奇葩!故障多种多样

网友H:
AMD的板子电池电压低的会导致不开机,这个很普遍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AMD 机器 很少跑马  先干桥

AMD机器很奇葩,故障有些怪,AMD的桥很薄,干桥有风险,加焊需谨慎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宏基的本本,COMS电池低都会开机不显示的

碰到的不多,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bios是单相供电,是这样的

哎,没找到图纸,否则就这道咋回事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这么说,你的本本修复了呀,只是来发经验了呀,感觉楼主。

是的,顺便赚点下载分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这就是和台式机的区别呀!

台机好修点,大不了换板子,换板子挣的有时比修还多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确实有这样的机子,COMS没有电了,屏幕无显示,报修是显卡故障,结果是电池无电的原因,小赚了一笔。哈哈!

你比我狠,向你学习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真是奇葩!故障多种多样

是的,就怕没思路,

网友I:
ACER 的机子只有几个机子型号会出这个问题

网友:
引用 网友J:
学习了GOOD

发点维修经验,顺便挣点小分,好下图

网友:
引用 网友I:
ACER 的机子只有几个机子型号会出这个问题

是的,AMD的多是这问题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真是奇葩!故障多种多样

是地,一切皆有可能

网友K:
CMOS电池有问题,会不跑码好不好,只是不影响触发而已,佩服

网友:
引用 网友K:
CMOS电池有问题,会不跑码好不好,只是不影响触发而已,佩服

按常理看是这样,所以说这机器奇葩!估计他的RTC供电是由CMOS电池单相供电

网友:
宏基4551G 还没修过

网友:
会碰到的,就怕碰到想不起来时CMOS电池造成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K:
CMOS电池有问题,会不跑码好不好,只是不影响触发而已,佩服

是滴 是滴,同意,同意

网友:
CMOS电池换了就好了,干北桥干嘛,干桥有风险,做桥需谨慎

网友L:
amd的板子     cmos电路会导致不跑码    能触发   intel的会引起不触发

网友M:
学习了,以后再遇到这样的情况就知道怎样处理了。

网友:
是不是纬创的板子,仁宝的就不会这样

网友N:
还干桥呢  AMD的coms  不用说 大家都心理很清楚

网友O:
这个问昰在这个机器上都已经是通病了。修了在多这机器了

网友P:
AMD的本子就是这问题除了显卡就它了

网友Q:
AMD的感觉还是比较好啊经常桥加焊

网友:
引用 网友L:
amd的板子     cmos电路会导致不跑码    能触发   intel的会引起不触发

说的完全正确

网友:
引用 网友M:
学习了,以后再遇到这样的情况就知道怎样处理了。

学到了还不给点分

网友:
引用 网友N:
还干桥呢  AMD的coms  不用说 大家都心理很清楚

高手、高手!

网友:
引用 网友Q:
AMD的感觉还是比较好啊经常桥加焊

AMD和ATI的桥太薄了,容易做挂

网友:
引用 网友P:
AMD的本子就是这问题除了显卡就它了

也不一定哦,

网友:
引用 网友O:
这个问昰在这个机器上都已经是通病了。修了在多这机器了

高手啊,看来修了不少

网友R:
上次遇到了,差点就干桥了,结果师傅说看是不是电池没电了,结果测了一下,确实如此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R:
上次遇到了,差点就干桥了,结果师傅说看是不是电池没电了,结果测了一下,确实如此。

多修修就知道了,经验也很重要

网友S:
更换I/O芯片,或查相关线路电容

网友T:
哈哈,又捡到宝了, 学习了,下次我也要小心了

网友T:
引用 网友H:
AMD的板子电池电压低的会导致不开机,这个很普遍啊

是所有的机器都会这样吗?还是哪个牌子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T:
是所有的机器都会这样吗?还是哪个牌子的

一般是AMD的芯片组或ATI的芯片组

网友U:
这个按时序修就OK了。还是多修

网友:
好吧 这种的机器很少遇到

网友V:
北桥和电池,bios

网友:
引用 网友U:
这个按时序修就OK了。还是多修

对的。理论和经验都很重要

网友:
引用 网友V:
北桥和电池,bios

对的,对的,维修思路是这样

网友W(2014-04-27):
先换CMOS电池,不行再检测别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W:
先换CMOS电池,不行再检测别的

CMOS电池确实没电,下次就有经验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T:
是所有的机器都会这样吗?还是哪个牌子的

不一定了,要看什么芯片组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T:
哈哈,又捡到宝了, 学习了,下次我也要小心了

是啊,又省事,又挣钱,这钱挣得容易啊,哈哈

网友:
引用 网友S:
更换I/O芯片,或查相关线路电容

有点道理。。。

网友X:
这个是通病哦 !SONY 机器也有类似的 毛病 清COMS 就可以开机!

网友:
引用 网友X:
这个是通病哦 !SONY 机器也有类似的 毛病 清COMS 就可以开机!

SONY,不触发,很多都是放电就好,不过这台是CMOS电池没电了造成,还是有区别的

网友:
真是太感谢了,

网友Y:
AMD的机器COMS电池一定要测量是否有电。

网友Z:
这是宏基4551G的脑惨级别的通病!!不能等同其他AMD的去干北桥。这款机子不查CMOS电池应该是不能自动上电的吧?

网友:
引用 网友Y:
AMD的机器COMS电池一定要测量是否有电。

是滴,是滴

网友C:
这机器CMOS供电时单项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这机器CMOS供电时单项的

没研究过,机器多,没时间研究,见招拆招

网友:
引用 网友Z:
这是宏基4551G的脑惨级别的通病!!不能等同其他AMD的去干北桥。这款机子不查CMOS电池应该是不能自动上电的 ...

是滴,不上CMOS电池自动开机,

网友:
呵呵  这种好事都被你遇到了 赚的肯定不少

网友:
AMD的板电池没电也会引起不开机。哈哈...这个记住了。师傅好像也给我说过,忘记了

网友AA:
amd的机器好多bios电池没电就是不跑码,我见好几个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A:
amd的机器好多bios电池没电就是不跑码,我见好几个了

是滴!是滴!

网友AB:
厂家给的福利呀,哈哈 ,,,,大家都沾沾

网友AC:
多点这样的小问题才好,剩下的就看你会不会演了!

网友:
amd干北桥

网友AD:
coms没电好像会不过内存

网友AE:
正常了,AMD的我碰到桥供电以后的问题就会先看它的COMS电池。
我之前就遇到一台机子就是COMS电池引起的无CPU供电,害的我修了好长时间,最后竟是COMS电池的问题

网友:
引用 网友AB:
厂家给的福利呀,哈哈 ,,,,大家都沾沾

是啊,是啊,感谢厂家全家

网友:
引用 网友AC:
多点这样的小问题才好,剩下的就看你会不会演了!

演员不好当啊

网友:
毛,不一定是北桥

网友:
引用 网友AD:
coms没电好像会不过内存

是不跑码,

网友:
引用 网友AE:
正常了,AMD的我碰到桥供电以后的问题就会先看它的COMS电池。
我之前就遇到一台机子就是COMS电池引起的无C ...

呵呵,学习了

网友:
纬创代工的遇到过

网友AF:
宏基AMD的CPU BIOS电池是通病了 BIOS电池电压低的时候 就是加电无显

网友AG:
之前也遇到一台结果返修两次后来才发现是cmos电池没有电了

网友:
AMD的有这样的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AF:
宏基AMD的CPU BIOS电池是通病了 BIOS电池电压低的时候 就是加电无显

是滴是滴,

网友:
引用 网友AG:
之前也遇到一台结果返修两次后来才发现是cmos电池没有电了

呵呵,经常碰到,修多了就知道了

网友AH:
这机子通病啊 呵呵

网友AH:
  不过现在也容易坏桥了

网友AI:
我也遇到过  换了COMS 电池好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J:
学习经验,谢谢LZ

客气了,呵呵

网友:
引用 网友AH:
这机子通病啊 呵呵

是的,通病,呵呵

网友:
引用 网友AH:
不过现在也容易坏桥了

AMD的桥坏的也多,不过不能一上来就换桥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AI:
我也遇到过  换了COMS 电池好了

高手啊,经验也很重要

网友AK:
碰到过几台ACER的机器  CMOS电池没电引起不显示的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K:
碰到过几台ACER的机器  CMOS电池没电引起不显示的。

通病,通病

网友AL:
电池没电了。AMD通病

网友AM:
宏基这种情况的好像不少

网友:
引用 网友AL:
电池没电了。AMD通病

好吧,确实是通病

网友:
引用 网友AM:
宏基这种情况的好像不少

不是宏基是AMD的机器都是这毛病

网友AN:
这个机器来修就是就是送钱来了 换一个电池搞定  我碰到很多台  还有一个三星R428待机偏高 换一个电容搞定

网友AO:
真是奇葩!故障多种多样!

网友:
引用 网友AN:
这个机器来修就是就是送钱来了 换一个电池搞定  我碰到很多台  还有一个三星R428待机偏高 换一个电容搞定

呵呵,对,都是通病,秒杀的机器

网友:
引用 网友AO:
真是奇葩!故障多种多样!

是的,什么都能碰到

网友(2014-06-11):
引用 网友A:
AMD 机器 很少跑马  先干桥

呵呵,你猛男,小心干坏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