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上电源就自动开机。是怎么回事

楼主(2014-03-24):
一上电源就自动开机。是怎么回事   一台ACER   D275的机子。南桥换了。IO换了,BIOS 换了。南桥晶正换了。无语了。没法了。大侠分析

网友:
ece bios都有可

网友:
cmos  电池 换了没

网友:
COMS电池没电了,哈哈

网友:
那建议你拆了EC或者是南桥不装,看看还会不会触发,排除芯片的问题。

网友:
             查看coms电路,EC,南桥

网友:
COMS没电   或者COMS供电问题

网友:
很多机型COMS电池没有电,会自动触发上电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