苹果一体机 光驱坏了 系统怎么装

楼主(2014-03-24):
除了换光驱  还有什么办法, 本人试过 外置光驱 U盘都不行

网友:
没用过关盘。都是用U盘装的。启动项快捷键选U盘启动。不过与过几个机器新款的不行。

网友:
要还能进系统,就好办了。扣了硬盘,到别的机器上,GHOST个系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