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 宏基5741 LA-5893 不触发

楼主(2014-03-24):
待机没3V5V 测EN1脚 0.2V
把PD15拿掉 EN1脚电压就5V了 3 5V就出来了 可是还是不触发 测 南桥待机有3.3 EC的几个条件也都对 可就是不触发 谁帮看看

网友A:
这里PU18肯定是正小于负了,查下PQ71状态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里PU18肯定是正小于负了,查下PQ71状态

哦了 谢谢 回去看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