B470 进水不通电维修

楼主(2014-03-24):
一台B470 笔记本进水  拆机后发现3V  5V芯片氧化   更换后  3V 5V出来了  还是不通电  bios也刷过了   但不知道版本对不对  ,现在待机电流0.006 ,哪位师傅修过说一下

网友:
查EC和南桥的条件啊 RSMRST啊 DNBSWON啊  EC的供电 复位 时钟 南桥的 待机电压什么的

网友:
这种问法基本上找不到答案,必须查开机条件

网友:
不通电还有待机?你的是不触发吧? 注意描述
查查 EC SB的工作条件吧

网友:
按上电时序慢慢查吧   主要是ec和南桥 的工作条件

网友:
按照时序推断,如果开机电流不跳就主要检查kbc3——pwrsw#  和 rsmrst#和pwrbtn#