清华同方锋锐K46加电瞬间掉电

楼主(2014-03-24):
待机电流0.012 3V5V正常  按开关 电流到0.24左右 瞬间掉回0.000 3V 5V都没了 开机瞬间测 别的供电都有了  就CPU供电和显卡供电没出 CPU供电芯片换了 芯片供电有  开启没看太明白 是EC的74脚发出的 imvp_vr_on 这个信号电压应该是多少伏 想测下 可是没等出来就掉电了 这个信号有个3V上啦 可是上拉电阻没装 求大家给个思路

网友A:
楼主写的什么呀   没看明白

网友B:
不太会修,都没有人教我啊

网友C:
电压肯定3.3呀  你要排除是CPU供电芯片拉低了 还是没发出来

网友:
看看图纸上  有没有装   看看转换电压有短路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楼主写的什么呀   没看明白

还不够明白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不太会修,都没有人教我啊

这你也来说下啊 服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电压肯定3.3呀  你要排除是CPU供电芯片拉低了 还是没发出来

测了一下 其实CPU供电也出了 昨天用示波器量了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