仁宝5081p的图纸,求助EC收到什么信号后,才会发出ICH_POK_EC给南桥

楼主(2014-03-24):
还有就是D39这个二极管有什么作用?知道的朋友帮忙看下,谢谢了

网友A:
这个信号应该是EC发给南桥的

网友:
只想知道EC收到什么后,才会发出ICH_POK_EC给南桥,还有就是D39这个二极管的作用,求大神帮忙??

网友:
南桥收到这个ICH_POK_EC和VRMPWRGD才会有复位,现在就想知道EC满足什么条件才会有ICH_POK_EC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个信号应该是EC发给南桥的

我知道是ec发给南桥的,ec收到什么条件才会发出ICH_POK_EC

网友:
要查上电时序啦

网友:
去哪里能查到上电时序呀?能说下吗?谢谢了

网友B:
个人分析,错了请各位看官指正。

并不能说是EC  发送 ICH_POK 至 ICH的。 EC只是控制了 ICH_POK产生的时间, 当EC 延时99ms发出VR_ON之前,ICH_POK为低。 D39就是这么个作用。

实际上这个ICH_POK 是南桥在所有系统电压稳定99ms ,及 PCICLK稳定1ms 产生的,外接+3VS 电压。有的主板是EC 控制,属于异步驱动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个人分析,错了请各位看官指正。

并不能说是EC  发送 ICH_POK 至 ICH的。 EC只是控制了 ICH_POK产生的时 ...

你的意思是说,几大供电正常以后,ec延时就自动发出ICH_POK吗

还有就是D39不是个稳压二极管吗?稳压二极管的负极朝向EC,二极管不是单向导通正级流向负极吗?那么负极的电压大于稳压值才会反向击穿吗?要不然负极不能流向正极呀

网友:
发表两三天了, 没有哪个师傅能帮个忙吗?

网友C:
仁宝是不检测电压的 所以信号是按EC BIOS程序走的发出VR_ON延时就发出这个信号,(也有仁宝检测CPU供电的VRMPWRGD) 一定要在CPU供电起来之后发出ICH_POK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仁宝是不检测电压的 所以信号是按EC BIOS程序走的发出VR_ON延时就发出这个信号,(也有仁宝检测CPU供电的VR ...

哦,谢谢诶