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一下 这是什么芯片

楼主(2014-03-24):
t61的宽屏集显板子 貌似烧了 ,看不清楚,会不会影响其他线路,外接显示屏是正常开机,内屏开不了机,3秒掉电

找到早些时候的图 ,有点看不清了

网友:
应该是个场管吧,是有点黑,不知道有没有影响

网友:
MOS场效应管

网友:
场效应管  一般用于供电场馆

网友:
这个你还是要打开图纸好好看一下。别换错了

网友:
应该同MOS管,你可以跑下线试试

网友:
是PWM电路的场管

网友:
新手图纸不知道怎么找

网友:
这是一个MOS管,边上的电感就是他的输出

网友:
楼上的都说了,8脚MOS管的一种,N管

网友:
这是上下一组MOS管吧。

网友:
二极管档测一下 看是不是 一种无穷大 一种500左右的阻值