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PU供电芯片EN开启信号问题?

楼主(2014-03-24):
有一块精英915GL-M5A主板,大家帮忙看一下电路图,我是新手,不能理解CPU供电芯片EN脚开启信号,照电路图来看Q73导通的话E极为低电平,电源芯片的EN脚也为低电平,EN脚不是高电平开启的吗?看不懂,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电路图,谢谢!

网友A:
所以Q73不能导通,一导通就把EN拉低了。

网友B:
EN脚要为高电平,Q49三极管B级要为高电平。Q50 G级要为低电平,如果是这样,那你就换了供电芯片试试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EN脚要为高电平,Q49三极管B级要为高电平。Q50 G级要为低电平,如果是这样,那你就换了供电芯片试试。

这种说法很有道理,顶你

海韵之恋 -4 严禁灌水

网友:
Q73为P管,低电平导通特性

网友(点评):
兄台能不能详细解说一下

网友:
正在学习中!

海韵之恋 -4 严禁灌水

网友:
真正控制EN的是Q50,Q49,提供电压的是VTT OUT,Q73的作用,看不太懂,从线路上看VTT OUT为低时Q73导通,可能和Q50,49,起一个又路保护的作用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所以Q73不能导通,一导通就把EN拉低了。

但是按照电路图来分析,Q73会导通呀,Q73到底是起什么作用?

网友:
    2楼分析的很好

网友C:
VTT正常产生后,经分压控制Q49导通,Q50截止,然后让VTT OUT R与PWRGD相与,为高电平,Q73不导通。于是,12V PWRGD经分压为DVD,开启IC EN

网友(点评):
PNP三极管,C极接地,E极高电平,B极要低电平,三极管才导通是这样理解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VTT正常产生后,经分压控制Q49导通,Q50截止,然后让VTT OUT R与PWRGD相与,为高电平,Q73不导通。于是,12 ...

此为正解。。

Q73为PNP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VTT正常产生后,经分压控制Q49导通,Q50截止,然后让VTT OUT R与PWRGD相与,为高电平,Q73不导通。于是,12 ...

是这样说的,也可以拆掉此管,不再为EN烦恼。

有道理,非常感谢。

网友:
电路图是这样的,你可以换电源管理芯片试试看吧。

网友:
npn管子,低电平导通,可以取100欧电阻接地强行导通一试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所以Q73不能导通,一导通就把EN拉低了。

照你的说法,如果Q73不能导通,那么Q49B级就不能为高电平而应为低电平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