方正笔记本屏不亮

楼主(2014-03-24):
症状是:windos跟东条之前屏亮 进来系统屏暗 屏没问题  换高压条的过程中 高压条正负极接反 条坏  换了新的后还是不亮

网友:
接反?把屏烧了吧?

网友:
灯管坏了吧,,,,,,,,,,,,,,,,,,,,,,,,

网友:
屏灯管都没事。后来换上去的通用高压条也没问题  从主板到高压条的19V供电有 就是没有开关控制(电压所谓的3V或5V )  我后来把开关控制线直接搭到19V供电  明亮了开了一会也没异常  就是插上适配器 灯管亮白屏
希望大家帮忙看怎么弄  我想要不从USB那5V供电拉根飞线到高压条的开关控制能行不。请指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