惠普V3000 键盘不能用

楼主(2014-03-24):
症状——起初是屏坏了 换了一块屏  装好了 结果键盘不能用了。求解。。。哪出问题了

网友:
换键盘啊,,,,,,,,,,,,,,,,,,,,,,,,,,,,,,,,,,,,,,,,,,,

网友:
整个键盘没一个键好用吗,之前键盘是好用的吗?有键盘的话先换个键盘试试

网友:
换键盘试试

网友:
键盘已经发了 回来装上是不是问题解决。谢谢大家的回复

网友:
用外置的usb键盘试试,可能是换屏时把键盘搞坏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