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家看下这个是什么板号

楼主(2014-03-24):
最近收了两块坏板,是联想笔记本主板,965芯片组的,拿来研究下,看能不能搞好,但这个图纸却找不到。板号好像是LABEL,但又查不到。有知道的看下是联想什么型号。

补充内容 (2014-3-25 22:52):
已经查清楚了,是联想T61的主板。FOXCONN-SZN

网友A:
这块区域是贴条的地方,没有楼主要找的版号!label是贴条的意思!分别为 FRU 贴条 条形码 贴条 mac 贴条

网友B:
好像是T61或者R61的板子吧

网友:
位置不对也

网友C:
最好是有整张图片看下

网友D:
IBM 的板子  这个位置是贴条   不是版号

网友E:
板号不会贴在条下面的.找找看

网友:
照的在广泛点看看

网友:
漏的太少啦

网友:
板的边角还有这个字母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块区域是贴条的地方,没有楼主要找的版号!label是贴条的意思!分别为 FRU 贴条 条形码 贴条 mac 贴条

看十楼,拍了全板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好像是T61或者R61的板子吧

看十楼,拍了全板的

网友:
看十楼,拍了全板的,和十一楼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最好是有整张图片看下

整张在十楼十一楼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IBM 的板子  这个位置是贴条   不是版号

是联想的,上面有联想的logo标签。整张在十楼十一楼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板号不会贴在条下面的.找找看

整张在十楼十一楼,是联想的板子。

网友:
整张在十楼十一楼,是联想的板子。看不出是哪个代工的,很奇怪

网友:
看楼下,拍的全板图片

网友:
R61或者R400的

网友:
那我查查看是不是

网友F:
最好还是发全图吧,这样看不出来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最好还是发全图吧,这样看不出来

那个已经是全图了

网友:
是T61的,但不知道是谁代工的

网友:
T61P的主板

网友G:
联想B300的图纸和板号我都对不上,图纸号挺像 内存下边的77开头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联想B300的图纸和板号我都对不上,图纸号挺像 内存下边的77开头的

已经查清楚了,是联想IBMT61的,并且在论坛下载了图纸进行确定了的

网友:
很对,下载图纸对比正确,是T61的板