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 t61 q22 附近的 p 贴片是不是 保险

楼主(2014-03-24):
如果是的话 ,电阻为0吧? 我测这个p  1500以上,  顺便   怎么判断q22  好坏?

网友:
自动恢复保险。

网友:
是保险,换个电感或者0欧电阻

网友:
当然是保险了。你对这还有疑问??、

网友:
很明显是保险嘛

网友:
以上说的有道理、自己看着办吧  楼主

网友:
哎   怎么说呢!!!

网友:
是保险啊~~~~~!

网友:
保险 有阻值就不正常了  可以换一样的保险或者一个0欧的电阻

网友:
手上刚好有块T61的板子,确定这是保险。

网友:
有时候就是这样~自己矛盾和不确定,哈哈

网友:
确实是保险,楼主不用纠结了。果断接上0欧电阻吧

网友:
  是保险  找个保险代换就可以了

网友:
拿跟线直接连上

网友:
确定以及肯定

网友:
抢个沙发。。上面说的都对哦。是保险。。。上面还有个L的字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