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星300E4X

楼主(2014-03-25):
今天接到一台机器三星的。故障是充不了电,插上电源开机进去之后,看见充电标志一直显示充电中,但是没有上升,一个很重要的细节得注意一下,插上电源5.5V大电流,我立马拔掉但是电池在上面,机器开启来了,我又插上电源5.5v多但是几秒后,会自动跳到1.1多正常。跟客户说主板有问题。然后就是拆机了。看了主板没有进水。开机都可以的那别的肯定没问题了。然后我就把充电芯片取下来加焊了一下。简单装机试了一下。无果。最后想起漏了一个重要的环节。之前的那个插上电池和电源会大电流。才恍然大悟。把电池和电源一起拆上5.5v立马用手去摸主板。被我一下摸到了哈哈。电池接口的小n沟道的mos烫。在料板拆了一个装上去。电池和电源插上3,3正常了之前是1,1 装机收钱。。。呼呼、我是新手。。高手勿喷勿笑   能加点分的可以帮我加点额

网友A:
  楼主分享的及时啊

网友:
是电池放电的MOS管坏了吧?

网友B:
好像不是。n沟道的小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好像不是。n沟道的小的

不管你怎么着,除非是充电电路的PWM电路下管损坏,不然就是P管。

网友C:
应该是电池隔离管吧

网友D:
管子性能不良了?

网友:
管子坏了导致电源电压 跟电池电压直连啦?

网友:
我也有一台 没修好 现在还放在那呢 楼主技术不错 值得学习

网友:
学习了,给你加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楼主分享的及时啊

怎么了,你也碰上了??、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管子性能不良了?

管子直接坏掉了。0欧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应该是电池隔离管吧

这才是真理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