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家帮看看此简单电路是什么原理?

楼主(2014-03-25):
这是个TPS51120的3V和5V开启电路。现在机器不触发暂且不说。但是5V和3.3V正常。ALWAYS_ON有3V电压只要电源或电池有电就有此信号。通过19V用俩电阻分压过来的。可是PWR_SW_VCC2是按开关只是瞬间有5V。ALW_EN是IO控制。也就是触发后才有的。既然通电都有ALWAYS_ON。也就是有EN_V5AL
EN_V3AL。当然也有3.3V和5V了。那么要ALW_EN   PWR_SW_VCC2信号又有什么用呢?电路是简单但我就是不理解 请指教!

网友:
这个是汇总 ,只要有以来低电平,汇总就会被拉低

网友A:
三个条件,有一个满足,也就是有EN_V5AL、EN_V3AL

网友:
原理像门电路。

网友:
有一个 为高就开启

网友:
与或门类似的电路,一个高,则条件满足。

网友:
三个都是低电平输出为低电平,有一个为高电平输出就为高电平。

网友:
大家说的都明白 可有什么用处呢?有一个高肯定满足 所有低肯定不行 现在就ALWAYS_ON高 其它低3V5V都正常。触发时有俩高还是正常3V5V。有必要设计这电路吗?现在机器是触发不亮机。有3V5V可开启信号不是ALW_EN也就是IO。搞不懂!!

网友:
这个可以看作是或门,机器触发不亮不必纠结这里,3V、5V即然有了,查其它的工作条件吧。

网友B:
不知楼主图纸哪一个
19V分压ALWAYS_ON,可以出发产生系统供电
电池模式就需要按开关触发才能产生,开关电压是瞬间的
EC工作后为ALW_ON产生持续的高电平保持系统供电正常

网友:
好像是延时保持的作用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三个条件,有一个满足,也就是有EN_V5AL、EN_V3AL

同意楼主,就是一或门电路

网友D:
引用 网友B:
不知楼主图纸哪一个
19V分压ALWAYS_ON,可以出发产生系统供电
电池模式就需要按开关触发才能产生,开关电 ...

谢了!你说对了。高手!我怎么没想到。。。我查图纸看了就是这道理!我还以为厂家设计员脑子出问题呢。设置多余电路。正常本IO没工作是不出3V5V的 。这机器不装IO都有3V5V。我用电池试了没3V5V。也就是说IO压根还是没工作。不可能 触发的。我再查查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谢了!你说对了。高手!我怎么没想到。。。我查图纸看了就是这道理!我还以为厂家设计员脑子出问题呢。设 ...

工厂设计原件能省就省,存在的肯定有用处,我也不是什么高手,这个月饼老师有讲过

网友:
好像是门电路的功能,上面有高手啊

网友:
你不必纠结人家怎么设计的,我们是修电路。电路当中有很多我们看似多余的地方,但它的存在必有它的道理,完全不是一个阶层的,不要太纠结于此,打乱自己的维修思路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同意楼主,就是一或门电路

正解. 就是一或门电路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不知楼主图纸哪一个
19V分压ALWAYS_ON,可以出发产生系统供电
电池模式就需要按开关触发才能产生,开关电 ...

这个正解, 不同模式需要不同信号来开启3V5V

网友:
逻辑门电路中的 或门